HP CQ511显卡供电TPS51511芯片另类维修

楼主(2013-09-06):
型号 HP511
故障 触发0.18左右掉电,掉电后自动触发。一直循环
开工 测无CPU供电pwm 34pin无EN

这个EN来自于显卡供电tps51511芯片的PG脚 再测无显卡供电。
继续测

到tps51511了,发现en被拉低了,只有0.3左右
拆除R9628后前端GATE_3S_R恢复18V 触发0.6左右掉电自动触发。
问题出现在TPS51511,是它拉低了GAT_3S_R
换了一个拆机的51511.故障一样,不想去定配件,也不想在折腾了。

请欣赏最新“立交桥”

当然 这只是试机,实际使用还是需要把电阻重新整理一下,或者耐心一点换个贴片的

网友:
LZ这样做时序不会有影响?稳定不

网友:
图片怎么是07年的啊

网友:
楼主的相机日期不对咕~~(╯﹏╰)b

网友:
看到日期是07年的,差点以为自己没睡醒。你这图片发的太另类的

网友:
相片不大清晰,看不大清楚。

网友:
    不就是个日期嘛    不对就不对了    人家修好机子机可以了

网友:
哈哈。懒人,相机每次拆电池就乱时间,没理会它

网友:
这个经常用,神马3.3en,5ven都用过,没电压就飞,能用就ok,基本上没有返修,上次有个3.3en出不来,又没图纸,于是接了个液晶里面12v转5v的模块放里面了,半年后显卡问题返修了

网友:
怎么会是显卡电压先出来阿??

网友(2017-02-26):
这么飞线啊,太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