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长城电源ATX-250SD图纸

楼主(2013-09-06):
那位仁兄有请发一份,网上下载几份都不太符合。本电源用EM311块做辅助电源,KA7500B做主电源 ,AS339P做 保护。电源为开机有5V待机短接绿黑线12V没输出,刚要测试保护电路开关管13009下管击穿,上管完好。换后结果一样还是下管坏(坏13009后电源始终辅助5V不变原保险也完好换后3-5秒13009不会击穿时间太短了来不及测试就击穿了)KA7500B也代换过无果,外围也没发现异常原件,求思路及图纸。

网友:
开关管的基极的加速电容检查一下或者直接换新的(4.7~10uF/50V),7500的供电滤波电解性能是否良好?

网友:
谢谢回复外围大多原件大多都带换过还一样。瞬间拔插电源开关管没事,可拿表去测时一只13009已击穿。(应该是电流过大)。

网友:
KA7500B 和TL494引脚是一样的,所以找TL494的应用图就会容易多了,我贴一个494的看看是否有参考价值。

网友:
换管通电前要多查查原因,没查出原因前不要再试了,虽然13009不值钱,但也不能浪费呀~按一楼说的查一下,还有CE极间的二极管也查一下。还有那个250V的电容、1KV的电容。

网友:
准备放弃这个电源,不想再耗时间了,又一上午排查依然无果。(高压部分地毯式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