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请教高手,怎样在WLAN网络上连接机顶盒到电视机

楼主(2013-09-06):
家里用的是移动的WLAN信号上网包年360元,现在买了个机顶盒用来连接电视机,可是不知道怎样才能使用WLAN来连接机顶盒,请高手指点,越详细越好
信号

网友:
使用无线路由器

网友:
先把线插好,然后用网络机顶盒的遥控器调到无线设置里面找到你的无线路由器输入密码进入就可了。

网友:
首先给电视买一个能识别的无线网卡,然后再机顶盒里面设置用无线连接,搜索到你的WLAN网络连接上就可以了!

网友:
路过,帮顶!知道的来!

网友:
无线接收设备啊 你有无啊

网友:
我买个索尔高清网络机顶合.接网即可收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