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师傅们,多谢!!g31t-m5 v1.0一个内存槽跑d0

楼主(2013-09-06):
求助师傅们,多谢!!g31t-m5 v1.0一个内存槽跑d0,另一个内存槽e0
求助

网友:
先看SPD3.3V电压有没有,有了之后再刷个BIOS试一下,不行的话再用假负载打阻值。

网友:
就是内存不过、换个内存试试。

网友:
内存电压正常不,正常刷下BIOS试下 或者压下北桥看有没虚焊
同意楼主:
5.0
liang12
同意楼主:

网友:
测下内存的参考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