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kx-p1121+不通电,那位大哥知道它的电源输出是多少V

楼主(2013-09-06):
松下kx-p1121+不通电,那位大哥知道它的电源输出是多少V

网友:
电源板坏了吧,,,

网友:
应该是35V左右

网友:
有图供参考   希望能帮助到你,
如果输出电压正常,可以用断开法,
排除有无组件短路<前段时间也遇到同样机器,同样故障,原因为字车电机坏,拔掉字车电机后,机器电源指示灯亮>

1,机器型号

2,电源板与主板连接线处

3,主板与电源板连接线,接口处

4,主板与电源板连接线,接口处  放大图

5,主板反面

网友(2013-10-17):
主板坏的可能性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