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开机0.8A

楼主(2013-09-06):
发现是一个5脚,应该是3级管霉变,问下大家这个用什么样的代用,换了好几个都不行
上面标示的是 L2 一个横着的T

网友:
查了图纸 没有这个芯片的信息

网友:
更换了一个比较大的 现在电流1.2 不到一会后就掉电了

网友:
估计你代换不对吧,要原型号哦要么找图纸看一下什么的!

网友:
原来是看图纸时候没仔细,已经查到原始型号tc7sh08fu,找到替代的了印字H2

网友(点评):
08门-与门

网友:
这个机器裸板测试0.80是因为忘插了一根跳线,被502粘在底壳上了,所以当时没拆下来,测试的时候直接开机就是0.80A掉电,装上试机1.20A掉电,更换U21替代印字为H2的管子后检查开机按钮的排线处有烧焦的痕迹,清理排线,及主板上的接口解决掉电问题(外观看不出来烧焦了,往接口里面看就能发现一点黑的,还是自己不细心啊,走了弯路了),机器亮机测试正常,客户取走。至于原来的U21霉掉了第3脚,查找点位图后发现是地脚,直接接地。
希望能帮到一些朋友。

网友:
看这个型号。。楼主你的这个芯片好像是个门电路。。应该是个与门。。

网友:
我也是个新手啊,维修都是自己摸索的,没人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