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M2N68-AM SE2掉电求助

楼主(2013-09-06):
如题,手上好几块这样的板子,一块都没修好!    有一块被雷打了,无待机,摘掉网卡。 有了待机。点了一下,自动上电又掉电,换一个IO,好吧,这个问题解决了,安全触发,触发后一看,全板无复位,好吧,查供电。内存电压都没出来,修内存电压,查了好久过程就不说了。最后发现是主板右上角一颗小三极管坏了,换掉,内存电压出来了,结果还是全板无复位,又查,无总线电压,继续修- -。还是三极管,管理内存和桥和总线供电的324旁边的一个小三极管,换了,总线出来了。我去年买了个大登山包!总线修完又没CPU供电,瞬间爷就怒了,没修下去了,这种雷击的板子,说多了都是眼泪。

好吧回到正题,要说的另外一块同型号的板子,故障是掉电,能重复触发,拔掉12V四针就不掉了。   遇到这种情况,我加焊一下IO,结果好了  能跑码能点亮, 就放着不管了。  第二天没事把这块做准备拿出来试机,一上电,又是掉电。   郁闷了,  直接用风枪加热了一下IO,又能跑码点亮了。   求思路。该动它哪里。奇葩板子,  加热一下IO能用半天

网友:
只加热IO  就能正常跑码亮机吗  那你加焊一下 或者换个嘛 拔掉12V插口不掉电 这样的话 为什么加热一下I/O就正常?难道AMD的cpu I/O有一脚也检测cpu VCC为高点平才行吗?

网友:
南桥可能虚焊

网友:
对,加热IO就能正常跑码亮机。IO加焊过

网友:
这个板子是单桥的。桥的可能性也有

网友:
轻轻的加热下桥试试。

网友:
m2的干嘛不干桥看看呢,怎么会吹io会亮,吹桥还差不多。

网友:
貌似 7025的桥很容易空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