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还有电路高手吗?蓝宝HD3870 共电检测3。3V 11V出问题

楼主(2013-09-06):
这个问题就是也红字,,共电不足  用的电源是额定750W
以前修一些HD4870见到这种情况,都是检测3,3V  核心 显存共电,检测电路出问题  修好这个就正常了
这块3870样板是蓝宝石HD3870毒药版 和海外版是一样的。    而6P 接口红线就是检测 11V  跑线目前没有跑出来,不知道那一块电路是检测电路。。有手高,跑过这种3870问题没。。。那一块的电路就是这个核心显存3。3V  核心和显存检测电路。。。这卡的所有共电,目前来说正常,维一的就是,检测电路/。。。。论坛,是否还有真真的手高跑线高手。

上面的卡只是一个样板,不是原板的卡,手上也没有现有的好卡检量,没法知道那一块的共电不正常/。 及有可能就是一个电阻三极管问题

网友:
听你这口气,现在放低姿态了?

网友(点评):
您老的意思说,这种问题对你来说是不意思吗,我需要的是,解决法, 您老有啥高见

网友:
从图上你没用主板怎么点亮,什么工具啊
HD3870一般是GPU的问题

网友(点评):
能亮,只是没有照而以,只是随手照了一个样板, 显卡GPU以换过,,,,,,一般的3870 都是人为搞坏GPU的不是说GPU老有问题。因为这种GPU太弱了,上BGA百分之80爆费掉

网友:
论坛高人在那里

网友:
这种问题,我遇到多次了。哈哈,就是GPU电源芯片,附近有一个电阻穿了!!!

网友:
GPU芯片的问题比较多

网友(点评):
怎么叫GPU问题较多。怎么测量的,有法子吗, 我也想知道,我的GPU有没问题,要是没有问题,加焊出别的问题,那就头大了,

网友:
我也有一块3870海外版的,无法显示,核心和显存供电就是修不出来,搁在一边好几个有的时间了。

网友:
楼主你的问题找到了吗,.

我现在手上有一片迪兰恒进HD4850 问题和你的一样.如果你找到了问题告诉我一下好吗?

网友A:
这种问题,我好早就知道,怎么修,,同时,看看论坛上,有没有真真的高手会,,同时,我可以给你一个方向

这个问题就是3,3V检测电压,别的共电可能全是OK的。这一个红字就是说。核心没有检测到s,核心和显存的共电及别的信息,所以不能工作,所以你去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我好早就知道,怎么修,,同时,看看论坛上,有没有真真的高手会,,同时,我可以给你一个方向 ...

你的意思是GPU同有检测到供电

网友(点评):
GPU有是有智检测的。。如果说这个卡共电都正常了,核心检测不到别的电压,那么他就不会工作,就会这样的提示。。这个电压就是3,3V 慢慢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