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06):
HSTND-2261-F怎么调满屏
显示器

网友:
把屏幕设置恢复出厂,然后调下22的分辨率。在不好使多按几次AUTO 一次不好使就多按几下。我记得有时候多按几下就好了

网友:
以前也遇见过这个问题,刚刚装完win7系统发现不是全屏,你右键单击屏幕,选择NVIDIA控制面板,选择使用显示器的内置缩放功能就可以了……这绝对可行!

网友:
惠普W1907 液晶的,,用自动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