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遇到一个风扇转一下就停的电源搞不定啊

楼主(2013-09-06):
本来是没有待机的,待机开关管和几个电阻挂了,弄好待机后又发现风扇转一下就停,肖特基二极管拆下测量,好的,后级输出电解全部换,故障依旧,后来把后级电解电容拆了通电,风扇居然转了,此时测电压除了5V有点低(4V左右),其他都正常,上滤波电容就不行了,求思路,

网友:
学习来了  我想学习

O(∩_∩)O~注意一下

8235687 -10 严禁灌水

雷动九天 -10 你是来灌水才真

网友:
滤波部分短路?

网友:
没焊错吧,检查一下负电压电路的元件

网友:
估计是带载能力低引起的。检查一下开关管基极的加速电容性能或者换新的(4.7~10uF/50V),检查大电解是否良好?其电压是否一致?

网友A:
你这个电源是什么方案的?7500+339?还是SG6105?  如果是7500的话,直接把第四脚对地,看风扇转不转,6105的话把第四脚第六脚接地在短接看看能不能启动,如果能启动就是保护了,如果不能启动就测推动电路

网友B:
我有个先马的电源,7500 四脚对地,电源工作,但绿线电压有7点几伏,绿线对地,转下就不转了

网友:
昨天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后来我把主板换掉了,然后就好了。因为是新手,还没有去系统化的学习。应该和你的情况不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先马的电源,7500 四脚对地,电源工作,但绿线电压有7点几伏,绿线对地,转下就不转了

你这个应该是绿线相连的三极管坏了导致PSON的电压高了,或者你测下5VSB如果这个正常基本就是那里的问题, 测相关三极管电路,这个PSON一般用三极管控制的

见过这种故障这个管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应该是绿线相连的三极管坏了导致PSON的电压高了,或者你测下5VSB如果这个正常基本就是那里的问题, ...

这个电源是SDC7500 WT751002   SDC393 组合的,绿线是接WT751002上的,这个芯片我换新的,也不行,边上的TL431 也换了,SDC393  用LM393代换,问题依旧,该查的都查了就是没找到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电源是什么方案的?7500+339?还是SG6105?  如果是7500的话,直接把第四脚对地,看风扇转不转,6105的 ...

SD6109的,和6105一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SD6109的,和6105一样吗

这个不清楚不好评价  你可以去查下资料啊  对比功能引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源是SDC7500 WT751002   SDC393 组合的,绿线是接WT751002上的,这个芯片我换新的,也不行,边上的 ...

PSON相连的电路上有个三极管,不一定是431,431是稳压管,一般是PSON链接到三极管的控制级,或者直接链接到339的,具体看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SON相连的电路上有个三极管,不一定是431,431是稳压管,一般是PSON链接到三极管的控制级,或者直接链接 ...

绿线接WT751002 4脚,灰线接8脚,边上的三级管是TL431,跟绿线不相连,这个管子是好的

网友:
很好啊我学习了啊

宇光 -4 不要违反版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绿线接WT751002 4脚,灰线接8脚,边上的三级管是TL431,跟绿线不相连,这个管子是好的

灰色是PG线,开机才有高电平的,待机没有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绿线接WT751002 4脚,灰线接8脚,边上的三级管是TL431,跟绿线不相连,这个管子是好的

你测下431的回路看看。

网友:
我现在还是学者,请大神来解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PSON相连的电路上有个三极管,不一定是431,431是稳压管,一般是PSON链接到三极管的控制级,或者直接链接 ...

TL431不能简单的说成稳压二极管(尽管ONSEMI的资料有这种提法),更完整确切的是原设计厂Ti的讲法ADJUSTABLE PRECISION SHUNT REGULATORS(可调精密并联调节器),意译为可调精密并联基准。

网友:
引用 网友D:
TL431不能简单的说成稳压二极管(尽管ONSEMI的资料有这种提法),更完整确切的是原设计厂Ti的讲法ADJUSTA ...

哦~   见识了,就是可调稳压管的意思

网友:
查过SD6109和6105一样的,46脚接地同样不转,89脚为推动均为2.5V,两个推动三极管C945拆下测量正常,前面说的4.7UF/50V小电容换新无果,哎,弄不好了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自己没能力维修,真是急啊

网友:
难道用的SD6109 都这个通病么 ? 我的也是这样!!!

网友:
换个电压试试.或者换换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