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INSPIRON 1440按开关后掉电

楼主(2013-09-06):
DELL INSPIRON 1440按开关后电流到0.52A,CPU供电出来了,大约5秒钟后掉电,插上CPU和内存,电流到0.38A,也是5秒钟的样子掉电!!
这种掉电的板子有什么好的维修思路吗?
下面是原理图

网友:
我遇到过BI0S坏的

网友:
刷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掉电后还能不能触发? 若是不能 板子短路保护了 若是可以多半是差电压或者信号

网友:
哦,还能触发的,应该是差信号吧!!量了有PLTRST# 3.3V,CPU复位0V!!!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我也有这么个板子

网友(2013-10-25):
我的一块是掉电马上自动开起来几秒钟后又重复

网友:
各位大师们搞定了没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