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2J 掉电

楼主(2013-09-06):
收到一台ASUS K42J,运行一下就 掉电。总是不能坚持到系统装完啊!!不知是怎么回事,没思路,请高手们指条路来走走。另外说明一下,CPU散热是没问题的。。
cpu

网友:
掉电有规律不?有波的话看看CPU供电的负载能力吧,还有压一下显卡看看

网友:
从供电查起吧,有波上波

网友:
不知道楼上的搞好没有我有台也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