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30没声音 修复

楼主(2013-09-06):
接联想G430机器一台,进水,拆开看. 南桥 EC附近进水,用洗板水擦擦,换了几个发霉的元件。成功点亮。发给客户。
客户收到笔记本反应,没有声音找不到声卡。
考虑到是进水的机器,叫他发回了。
进系统一看,声卡没了。
拆机吧。拿起板子,上电。首先肯定测量声卡工作条件了。呵呵 供电,时钟,复位,哈哈,复位没有,继续窃喜,这么快就发现问题了。
11脚RESET为低,搜索HDA_RST_CODEC# 信号,这个信号是由南桥发出的。
还是看看南桥。发现r615虽然加焊,还是一头没有焊接好,居然有1.5v电压,换一个点亮机器测试是3.3V. 进系统可以发现声卡了,装驱动ok

VCCSUSHDA没有3.3v会认不到声卡的呀,搞死人了。进水的机器一不小心就出麻烦。(南桥换过了)

网友:
进水机器修好之后要测试好,要不然出别的问题客户来回来去的好麻烦。

网友:
VCCSUSHDA
应该是给南桥声卡部分供电的吧

网友:
心细决定成败呀,,进水机是这样呀,顶一下,多谢楼主分享学习了

网友:
我刚修了个进水机  ACER的   好不容易修好了进系统发现没认到声卡,   拆开再修   通电EC就烧了  觉得没修的价值了   放弃

网友:
进水一般观察外观最重要 楼主那电阻坑定腐蚀导致阻值变大

网友:
进水机修起来却是有难度。

网友:
进水机肯定要测试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