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芯片是哪个引脚发信号到南桥主板才产生复位出来

楼主(2013-09-06):
除了IO发PWROK到南桥,还要这个芯片的哪个引脚发信号到南桥才产生出复位来

网友:
第37脚PGOOD

网友:
pgood 37脚CPU 电源好信号 不过一般不是直接去南桥的  一般 去IO芯片。 南桥需要ICH_PG PM_PG 。

网友:
1,08正常的

网友A:
PG 信号  37脚   你可以测PCI A14

网友:
亲,PCI A34是3.3v待机,貌似跟南桥的复位没有直接的关系!

网友B:
得3.3V才对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得3.3V才对哦

楼主你这样是误导人家,cpu的PG需要3.3V吗?扯淡就会,高电平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PG 信号  37脚   你可以测PCI A14

14是3.3V待机   A15 是复位  B16 是时钟~~   弄错了  SOR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