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显示器半年维修经验供新手学习

楼主(2013-09-06):
  一、不通电
1、不通电首先要检查下电源部分如保险  桥堆 大电容  开关管 电源管理芯片几大件。当你拆开显示器第一件事就是先观察∶看电源板上有无烧黑或爆裂的情况,如果有的话先用酒精棉花擦拭干净后再将其换掉。  然后再用万用表大概测下电源部分〔保险  桥堆 大电容  开关管  电源管理芯片〕有没有短路的,有的话就将其换掉。换完后还不可以通电,必须要用已经改过的普通灯泡挂到保险两侧〔这样可以防止保险前面还有短路再把其他的器件烧坏,因为前面如果有短路的话那个电流是很大的,而灯泡则可以大量的吸收电流。如果通电后灯泡常亮的话说明前面还有短路,再拔掉电源从新测短路;如果灯泡亮一下灭或不亮的话说明前面正常〕这样再用万用表测5V 12V,如果没5V  12V 说明还有不正常的地方再继续检查,反之如果有的话说明一切正常  就可以和驱动板一起上电接屏测试了〔驱动板没问题的情况下〕。
二、灯闪屏不亮
2、像这种情况一般大多数就是电源板高压部分负载能力不行了,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什么原因了吧  对 就是电容。  时间长的都会这样。将高压部分的滤波电容换掉即可。
三、亮下黑〔这个就有好几种情况了〕
1、电容    拆开显示器把鼓包的滤波电容换掉即可。
2、灯管    拆开显示器首先拿个废的屏〔灯管号的情况下〕接到电源板上,如果故障依旧则是高压问题,如果号了的话那就是灯管的问题,那就只能换灯管了,不过风险比较大。
3、上面也说了如果接废屏故障依旧那就是高压部分有问题,然后就把高压大概侧一下,实在不行就直接改高压,我一般都是直接改高压又快省事。
四、花屏
首先把显示器拆开用橡皮把屏线擦拭一下,如果不行的话就把屏线换掉,如果还是花屏那就把高压滤波电容换掉,这样还是不行的话有可能就是驱动板的问题了,但是一般很少坏,那就得怀疑屏了。如果是屏问题的话那就没有啥修的价值了,因为换个屏跟买一个新显示器价格相差不大。
五、指示灯亮屏不亮 屏上有字
这个灯管的可能性很大,也可能是高压部分工作不正常导致的。
总结∶这是本人靠别人的讲解和自己看书和帖子学习整理出来的经验,希望可以帮助更多的人。还有修东西的时候不要着急,比如客户急等着要你就不知所措了,这样往往容易出问题。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颗谈定的心理,该咋弄就咋弄,按步骤一步一步的来。。。。。

网友:
很给力,多谢楼主分享,对我这样的新手太重要了着经验

网友:
我也是这样修理的,再高深的问题就没办法了。

网友:
很给力,学习了

网友A:
屏的问题就没有维修价值了吗?  修屏才叫芯片级维修。板子不值钱都能换。你这半年的经验跟螺丝工差不多吧,一些简单的维修电源  其次改板。就不要显摆了。

网友B:
高压也可以修   但是没有改高压快   像那种花屏的你给我修修试试  能修好我叫你一声师傅  那种大多说都是软排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的问题就没有维修价值了吗?  修屏才叫芯片级维修。板子不值钱都能换。你这半年的经验跟螺丝工差不多吧, ...

请问你换屏的芯片级维修,换的是哪个芯片?主芯片还是电源芯片?是DC-DC电源芯片就不用说了,如果是主芯片:请列举几例,以解众网友之渴。。。谢谢!

网友:
花屏的话直接酒精清洗更给力,还有白屏楼主没遇到过么

网友:
芯片方面维修极检测方法!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网友:
不错,很适合新手来学习,对新手来说看芯片级会晕晕的,俺现在也是板卡级,希望更多板卡级的早日都成为芯片级高手

网友:
查过是

我今天遇到一个难题:三色M2082A,原来每次用半小时,热机黑屏,灯闪;查过是输屏5v电压没有了,所以黑屏;

改了通用版,开始正常接线,能开关点不亮灯条,把亮度接上5v,可以用,通电就会开机,进不了待机,拷机测试一晚上,早上就闪屏,金属铁框都发烫!我把亮度线接地、或者和开关键接一起,都是没法开机!

各位有啥好办法么?

网友:
很不错的帖子。我现在连板卡级都不是的那就这些基础的看看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压也可以修   但是没有改高压快   像那种花屏的你给我修修试试  能修好我叫你一声师傅  那种大多说都是 ...

你说的软排线是模组。我们就是专业修屏的。有专门的仪器压模组

网友:
哦他们有设备,咱不能比的。得买设备才行

网友:
很给力,多谢楼主分享,对我这样的新手太重要了着经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压也可以修   但是没有改高压快   像那种花屏的你给我修修试试  能修好我叫你一声师傅  那种大多说都是 ...

人家分享的是经验    要不你也分享一下你的修屏经验    拿出来让别人看看

网友:
这些经验很能启迪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的问题就没有维修价值了吗?  修屏才叫芯片级维修。板子不值钱都能换。你这半年的经验跟螺丝工差不多吧, ...

这个帖子不错的 很合适我们新手,别打击别人,,要不你也发两个这样的好帖子  谢谢你了

网友:
你说的,用灯泡怎么接保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