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上下管LDO5输出异常求助

楼主(2013-09-06):
版号纬创:VOLVI MB  07200-1M  48.4U701.01M,二修,原先雷击,上家拆掉待机芯片通电导致大短,现在短路没了,公共点正常,待机0.198偏高,待机芯片MAX8744,现在只要拆掉5V的下管,8744的LDO5输出正常,只要装上下管,LDO5就会变为1.8V,而且8744发烫,芯片,上下管都是好的,而且3V 5V LDO5打值都没发现异常

求助,灌水刷分的就别来了,急

网友:
哥们明显5V后级有短路。拆掉下管 输出的电压只是个虚的。不可能带负载的。也就是说只有电压 。没有电流的。 后继的话 给条思路你 一查5V_LDO是否正常。而查5V后继去了哪些电源芯片。一般去了各级系统供电电源芯片,还有CPU电源IC 一般也去了  。5v——vdd 。你懂的。一路一路来 断开主供电和 5v—— vdd。
雷打坏的MOS容易软击穿。如测出来了 建议芯片 MOS一起换掉。

网友:
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后级短路吧,,找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