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电源板

楼主(2013-09-06):
电源高压一体版   爆保险  是不是有短路的地方 请各位高手指点  都是什么地方

网友:
给你个网站你自己去看  看下就知道怎么处理了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86694-1-1.html

网友:
开关管,还有整流桥,很好查的。

网友:
大电容会引起这样的情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