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0S主板故障

楼主(2013-09-06):
接修一台华硕F80S机器,维修电源测试主板有短路,想着问题不大,找到短路的电容场管排除就可以了,查到最后发先CPU供电上管短,更换,待机0.02正常,开机电流跳变到1.34左右停止,测试各电压都有,于是刷BIOS试试,还是不行,电流到0.8停止,再刷回去电流一样,内存CPU都换过,怀疑显卡ATI216-0707009损坏,没显卡芯片更换也只能大概判断,不知道有没有遇到这样问题的同行。给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