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维修,灯泡常亮短路问题

楼主(2013-09-06):
今天闲来无事,修一客换下来的杂牌电源,目的不是为了修好这个电源再卖,而是想在维修的过程中多积累点经验,这个电源拆下时是因为辅助电源的+5Vsb电压高到7.8V左右,辅助电源给ka7500的12脚的供电也高到21V,拆开电源没有发现明显的电容鼓起和烧坏元件的地方,更换+5Vsb的两个电容,没用,又更换tl431也没用,更换光藕也没用,更换初级的尖峰电容也没用,更换辅助变压器也没用,后来拆了+5vsb输出的整流二极管,一道闪光把我吓坏了,再检测,保险烧了,300V整流二极管坏了两个,开关管2n60短路,G极的稳压管短路,S极的限流电阻开路,更换以上元件后,在保险处串了一个220V 60W的灯泡,通电后,灯光常亮,还是有短路。发现在ka7500的12脚对地短路了,更换ka7500后对地电阻正常了,但通电后灯泡还是常亮,再把光藕拆下测3.4脚不通了,更换后通电还是常亮,再次更换辅助变压器也没用。开关管周围的元件都排查了,维修没有思路了,后来通电测开关管G极电压,灯泡常亮时电压为5.2V,把开关管拆下时测G极电压为18.2V,可能是开关管一直导通引起的短路,可怎么引起的开关管一直导通啊,希望大家都来给个思路。

元件更换为,G极的稳压管用稳压18V的稳压二极管,2n60用760代换的,限流电阻用1欧的电阻,启动电阻和图片上的不一样是两个1M欧的电阻,

网友:
查查G11,电压检测电路。IR5是否断路,其实控制开关管的就这几部分,都在你的图里了。仔细找找吧,有图了应该会比较好修。

网友:
哪应当是正反馈电路了,几个不多,

网友:
楼主开关电源的基础知识缺乏,5VSB的整流管是不能断开的(会导致辅助开关管失控,瞬间高压造成。。。。),TL431和817更换后电压仍高应该重点查G11及其电路才对

网友:
我也想知道,答案是。

网友:
楼主,建议你断开辅助电源调整管的D,如果灯泡还常亮查输入高压整流滤波器件。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查功率管的控制极元件,还有反馈电路。 首先短路光耦34脚,再查G11是否开路,然后G11基极往前查。 再有说一下修东西要搞清原理再查故障点,不是盲目换件。 如果搞清原理的话根本不会把5V的二极管断开通电,以至引起电压失控烧件。

网友:
修待机电路把主开关对管去掉地毯式查每个元件。电压高查R11 R12

网友:
重点测场管,场管控制级电压高了,导致场管导通,拆了2个开关管,估计能找到问题

网友:
感谢楼上各位网友的热情回复,让我收益很大,此电源今天已经修复,电源的实际电路与上传的图不是很一直,辅助电源的工作这下图更相近,原电路中的光藕4脚与反馈绕组相连的地方有一个接地的电阻和电容,这个电阻烧黑了第三个色环,测量阻值为1.5K欧,按照电路图这里应该是3.3K欧,所以就在闪光烧坏那一片时也把它换成3.3K欧了,一直都没修好,今天我又看了看原来烧黑的那个电阻,仔细看了看色环为棕绿红,就是1.5K欧,我又把这个电阻换回来后灯泡就亮下就灭了,但是辅助电源输出的电压还是不正常,+5VSB为5.4V,+12V的为7.8V,我觉得可能是代换的变压器不太配造成的,原来的是ee 19f我从坏电压上没有找到用ee 19c代换的,

网友:
如果同是ATX电的的变压器,次级线圈比例一般是一样的,再查查12V的电路!

网友:
检查后级输出12V到7500的1脚的取样电阻是否变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