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不能正常启动人怎么解决?

楼主(2013-09-06):
尽管媒体下微软都说windows7稳定性和功能的多么的强大,但没有一个系统可以做到绝对的完美,Win7也一样,就如网上很多有网友在问Win7不能正常启动要怎么解决呢?下面有一人方法可解决此问题。
  在Win7系统中有一个“WIN7启动修复”功能,可以用来解决WIN7启动开机不正常等一般系统问题,很多时候可以通过这个工具修复开机启动问题,免去了重装系统的麻烦。
  方法如下:
  ⒈)重新启动电脑,然后按F8键进入系统高级安全选项,如下图:

                            后按F8键进入系统高级安全选项
  ⒉)使用键盘的方向键找到“系统恢复选项”,然后回车,就会进入如下图界面:

                                    进入系统恢复选项
  ⒊)在上图的界面中,选择“启动修复”然后确认,之后即可进入系统启动修复,如下图:

                                 win7系统启动修复
  此时我们要做的就是等待修复完成,完成后重新启动电脑。使用此方法很多时候WIN7无法启动的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了。当然有些时候可能也会修复失败,这可能是出现系统相关文件丢失导致,如用户上次使用电脑不小心删除了系统重要文件或者硬盘出现坏道,导致重要系统重要文件损坏,则使用WIN7自带的系统修复工具也无法解决,这种情况只能选择重新安装系统或者使用原来系统光盘进行修复了。详情请登陆:2013最新ghost xp sp1装机版     he-a.cn/
  重装系统虽可解决很多问题,但有更好、更简单的方法为何不用呢?
  相关教程:
  windows7系统修复方法层层深入
  Windows 7系统故障修复可在安全模式进行
  Windows7重装五项必需做的设置

(责任编辑:系统下载之家)

网友:
鸡肋功能,不解释

网友A:
我的系统,要是正常启动那就没问题,要是选择修复,100%进不了系统的

网友:
用工具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系统,要是正常启动那就没问题,要是选择修复,100%进不了系统的

基本上微软的修复功能都是摆设:从ME开始的系统还原到如今Win7时代,只要是严重点的错误基本搞不定

网友B:
启动修复功能很鸡肋 基本没啥用 还是自己懂吧!不懂得玩个雨过天晴就OK了

网友(2013-10-24):
原来还可以这样解决,谢谢了!

网友:
修复石个很垃圾的功能

网友:
来个干脆的,重装系统,一了百了。

网友:
没有WIN2000的好用,不好使

网友:
虽然比较鸡肋,但是还是救了我两次,都是应为农企驱动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启动修复功能很鸡肋 基本没啥用 还是自己懂吧!不懂得玩个雨过天晴就OK了

雨林木风略占地方

网友:
Win7不能正常启动人

点评:新功能!

网友:
还是用的XP系统,win7的还没有习惯

网友(2014-01-18):
我的电脑被我整坏过2次,都是引导出了问题,安全模式都进不去,在PE下面看不到硬盘,最好只能重装系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