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显卡切换的问题

楼主(2013-09-06):
请问:双显卡的笔记本 ,在使用集成显卡的时候,独立显卡是一直有供电的还是切换后才供电的?

网友:
切换后才有

网友:
全一直有,但是不用的那个电压比较低,正常0.9,左右,不用0.6左右,有的还能到0.3

网友:
我在纠结这个问题 ,希望大师们各抒己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