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 不出cpu供电,电流3.4。。。。。。。。。。求助!

楼主(2013-09-06):
G470 待机0.05 ,发现网卡发烫,拆掉后,待机0.01  。按开关电流上到3.4 左右,测量无cpu供电,其他供电正常。cpu 电源ic 95831  把24脚电阻拆掉,有CPU供电。 不跑吗,怎么搞???高手给个意见!

网友:
电流上到3.4 左右。应该是0.34吧,上次一个打雷的,0.34.换了cpu好了。

网友A:
3.4 CPU 估计要挂啊

网友:
这机子CPU 和桥极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3.4 CPU 估计要挂啊

是0.34 呵呵,搞错了

网友:
那应该是缺供电,仔细量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