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V411求思路

楼主(2013-09-06):
三星RV411 触发0.62停顿2秒然后跳变1.2A 1.4A 电流递增,显卡加焊过 南桥加焊过 BIOS刷过,用带灯负载插到CPU座里地址线灯有不亮的有哪位兄弟遇到过给个思路啊

网友:
电流上到1.4A时VCORE应该有了,用示波器测CPURST#、ADS#、FRAME#......

网友:
直接更换显卡

网友:
这个还真的没遇到过呢

网友:
最新进展,显卡从新植了下,现在电流很平稳还是1.2-1.3左右,但偶然间发现51125发烫.....板子太薄已经变形,犹豫还要不要搞.....

网友:
很少修三星的机器,

网友(2013-10-08):
我现在有一台一样的问题。你有修好过么

网友:
缺少供电会这样,仔细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