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19显示器彩屏抖动

楼主(2013-09-06):
问下这是什么现象,叫什么名字,如何处理,截图怎么会和显示的效果一样呢……

补充内容 (2013-9-7 08:52):
这是两张截图在另一台显示器上看果然正常,抖动的彩图左侧有很明显的抖动现象,下面的车友明显的彩色竖条

网友:
嗯、。?看不到抖动啊

网友:
看看高压给的电压稳不稳

网友:
好像是进入工厂模式了吧

网友:
高压电压不稳或者电容换下

网友:
只有彩色下是这样 ,黑白屏没发现或是不明显吧(开壳后,发现8颗体积较大的鼓包电容,小体积的表面正常,正常点亮,就是这样了)

网友:
是不是屏幕保护了

网友:
是驱动板问题吧

网友:
大神么专业点啊

网友:
你自己都说了有电容鼓包了先换了。。明显的电容不良供电不稳,,另外你别拍抖动的照片了。你拍不出来的。除非视频。

网友:
都换了还不稳定么? 有结论了。。。。结果是不知道那个大哥把后三位屏线给折断了。。。没注意。。。。哎

网友:
也有可能是灯管打火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