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大神帮忙鉴定显卡焊盘是否空点?

楼主(2013-09-06):
IBM T40花屏,确定是显卡问题,不用说BGA换呗。。但是你也知道IBM T系列的机子BGA封装的都灌了黑胶的。当我把显卡取下来清洁焊盘的时候发现有个掉点。我还没有着急,因为要确认是否空点嘛。。洗板水洗干净看了又看。。难道我眼睛不好使。。怎么看不出来(图中红色箭头部位),如果不是空点一般都会有一条线进到焊点的,但是我怎么也没有看到明线,倒是好像看到绿漆下面隐隐约约有几条线,不会是埋在板层的吧。。求鉴定。。要是埋在板层的,怎么飞线啊?或者谁能告诉我这个点作用大吗?不用这个点会不会有问题?我看了图纸的显卡位置U47,可是我不懂的看焊盘的焊点排列顺序。。求科普

网友:
找点位图一看就知道了·。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482750

网友A:
楼主这机子修的报价多少?????

网友:
这种机器风险很大吧

网友:
风险很大,点位图看一下,就知道是否是空点了,下面有线是中间层的走线

网友B:
看着像T61,点位一下就行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机子修的报价多少?????

帮同行修的。。70咯。。难过啊。。这个板买一块也就80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着像T61,点位一下就行了,呵呵

这个就是T40显卡点位位置,左边起向右第六个点就是掉的点,红色是不是代表空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点位图打开了。。但是怎么看是不是空点啊?

点那个点上~就可以看到了啊?你把点位图发给我帮你看看·。qq342561548

网友:
引用 网友C:
点那个点上~就可以看到了啊?你把点位图发给我帮你看看·。qq342561548

我已经懂看了。。点在那个点上,显示红色,没有线去到其他地方。。谢谢你

网友:
这就对了。搞个点位图,多方便啊。点上去就知道结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