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2寸美格屏升压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3-09-06):
MAG22寸 不知道怎么发图呀

网友:
升压电路MOS管烧糊了 换了一个,连带那个8抓的FP5139也换了,通电屏幕显示了,几秒后又烧毁,不知道啥原因 没查出哪里短路啊,求高手指点,MAG22寸驱动板上的屏供电管也烧毁了,换了之后5V正常

网友:
烧鸡大法烧一下吧,应该是后面有短路

网友:
牛啊  小伙伴们连电源板修起来就够呛  驱动板根本没法入手  这屏电路 。。。。哎呀我勒个去

网友:
仔细量一下屏电路吧,估计是电容短路的多。

网友:
后极有短路,一般电容爱坏

网友:
上MOS管的控制极与芯片是否有接确不良。通电初能控制。发热后发生位移。MOS管不受控。直接大电流。烧下边电路。

网友:
一般都是电源IC附近的电容短路。

网友:
烧鸡大发烧出板子上一个集成块EC5420A-G发烫,换新,开机现象一样 不知道怎么搞了,这个EC5420A-G也不知道PDF,哪位有的话请发一个呀

网友:
先用酒精清洗烧毁的部分,然后再看看升压后的滤波电容是否有短路的,再深的故障就没法修了。

网友:
后级有短路,你需要先把短路故障排除,再更换元件。

网友:
进来学习下来

网友(2014-07-05):
进来看看的,刚才发错了地方。

网友:
看看板子碳化了没,有的话必须先清理好在上件

网友:
用电流表烧一下 热的就是坏掉的

网友:
这个  肯定短路的很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