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a300

楼主(2013-09-06):
东芝a300主板换了 系统换了好几种  硬盘换了  内存换了  可就是走找xp那一会就死机自动重启!~·求高手指点!~·``

网友(2013-12-20):
主板是二手的吗?有没有被人动过?

网友:
信息 要详细点  温度是问题

网友:
CPU 还没换了

网友(2014-03-07):
这型号是CPU反面的那个NEC大电容是个重点,代换一下试下吧

如果是新主板就返回吧,明显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