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台三色品牌,120Hz显示器已经修好了,说下过程

楼主(2013-09-06):
前两天接了台三色显示器,品牌不大,故障为偶尔半屏彩线,再就是黑屏,主要是黑屏,极少出现半屏彩线的情况
当时求助的贴子: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85378-1-1.html

这个显示器型号是三色227AM ,用的屏型号是奇美M220Z1-L09,是120Hz的屏,和普通的LVDS屏接口也不一样,

这个显示器的驱动方案是普通60Hz驱动板再加一块转换板,转换板上的主芯片是MST6M10-LF

测量该板输入的LVDS信号有1V左右,而输出却一点电压也没有,估计芯片不正常,大芯片价格高,先测量供电与晶体吧,

当时测量该板的3.3V,1.8V供电都正常,由于没有PDF,也不知道其它路供电正常不正常,晶体换了一个,情况一样,应该也是正常的吧

查了很多PDF网站,也找不到该IC的PDF,无意从谷歌上找到了一份创维电视的资料,有这个芯片的一点信息,

截图:

对照转换板上的电压

,依次测量,发现1.26V电压况高达2.6V,明显不对1.26V是一个1084-ADJ输出的, 1094-ADJ不是很常见,

LM 317倒是很多,管脚一样的,就是调节电阻不同,找到LM317再上一个240欧的电阻,测量,1.26V出来了,

上机,机器恢复正常,感谢这个芯片在2.6V的电压下,工作了一段时间,竟然没有挂掉.

1084-ADJ和LM317一样,最低电压是1.25V所以,中间的可调电阻直接接地另一个调节电阻接上就是1.25V,符合芯片的工作电压要求.由于原来的管子应该是过热损坏,新上的317加了散热片.
符上屏的接口照片:

信号

电源口

附上创维8M68,72,73机芯介绍资料:资料太大,不让我传,对不起

这次维修,费了不少劲,网上的转换板太贵,要100多块,现在一个22的显示器也不值太多钱,

配其它的驱动板,还配不上,买芯片也要50块,这板在没修好之前,也只是微温的,感觉不像是坏掉了,

希望这次发出来,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
我也有一台和你一样的显示器,也是这个驱动板,太感谢您了,我马上去查。

网友:
嘿嘿,收藏了,还没遇到过,看来要备几个317才是

网友A:
LM317调压电路是经典电路,317是不错的东西,应急的时候,借用其它的管子,
另外,这个输出可调的,很多都 差不多的,什么1084-ADJ   1117-ADJ都差是差不多的三端稳压

网友:
珍贵的维修经验。暂时还没碰到过有 倍频板的液晶。

网友:
317是什么东西

网友:
楼主牛人一个,当初看你那个帖子以为就这样修不好了。向你的钻研精神致敬

网友:
供电问题在维修中算是简单问题了,

网友B:
这块屏的扫描频率是120Hz,难道是3D屏?显示色彩虽然是16.7M但是只有6-bit+Hi-frc,一般的屏都是8-bit,不知有什么特色?

网友C:
引用 网友A:
LM317调压电路是经典电路,317是不错的东西,应急的时候,借用其它的管子,
另外,这个输出可调的,很多都 差不 ...

1117能调1.25V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块屏的扫描频率是120Hz,难道是3D屏?显示色彩虽然是16.7M但是只有6-bit+Hi-frc,一般的屏都是8-bit,不知 ...

转出来的120Hz,螃蟹的驱动电路,已经没有什么特色可言了,和原生的没法比的,

本想买块三星2233RZ的原装驱动板,尝试一下3D的感觉,无耐搜遍了淘宝也买不到

如果谁有这个3D的驱动板,出给我也行,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1117能调1.25V吗?

不仔细看贴,317和1084-ADJ一样,能调整的最低电压是1.25V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