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L02S mos管测量奇怪现象

楼主(2013-09-06):
一奥美佳845主板,在主板上测量85L02S管第二脚(地)与第三脚短路,吹下来测量发现如下现象:
测量原在主板上短路的两个脚(数字表二极管档,黑表接第二脚,即地),数据一直变化,开始总会发出一声短路的"嘀"声,然后停在0.523,此时断开红笔,用红笔接一下第一脚(第二脚黑笔接地不动),再将红笔移过来测量刚量的第三脚,又会出现短暂的“嘀”短路声,如果红笔不去接一下第一脚,则不会出现短路报警声,请问是何故?管子是好的么
另此两管焊下来后,测量电路板上仍为短路0.09现象,看样子主板上还有短路,但不知从何查起,特请教,谢谢

网友:
结电容的影响吧

网友:
电压不稳定

网友:
拆下来后,先放电再测量。要是还有短路的地方,跑下线路看看都接了哪些元件。

网友:
拆下来要先短接一下再测量啊,黑笔S红笔D有读数应该就是好了,P沟道反着来

网友:
量之前要短接,有短路可以烧一烧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