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路输出对地短路,经常是大水泡短了。

楼主(2013-09-06):
金达电源,其结构从没接触过,高压部分是两支管子,还有一个电源管理芯片UC3842A组成。电源的故障现象为,绿线紫线均有5V输出,通电后灯泡闪一下就灭掉,说明没有短路,短接绿线黑线风扇转一下就停止,各路无输出。这是保护了啊。输出端有两个电容微鼓---换掉,另两个是从下边鼓的,不注意还以为是两个不同型号的电容呢,也换掉,索性把其它的几个输出电容也换掉,反正一共就8个,四个出了毛病,其它的也不用在上面呆着了。换好后测了一下各路线的对地阻,红线黄线对地短路,有点发蒙了,这是怎么个情况,不带这样的啊。各个二极管,开关管,三极管都查过了没问题啊。莫非大水泡?在线测了一下,红黄是通的,不太妙,取下再测,还是有一组红的和一组黄的相通,还有一组细线的红的也和这两组相通,仔细观察看不到短路的位置,从废板下拆下一个大水泡,量了一下,果然各组线都是不相通的,仔细比对了一下引脚,发现顺序对不上,将引脚位置调整为该板的对应位置发现引脚长度根本就够不上,不知道接脚行不行,先放在一旁论坛求助吧。这个引脚不对应的两个水泡互换是不是得对照电路图啊?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冒似可以买彩票了吧

网友:
“种路”、“大水泡”,楼主,能以专业、通俗、易懂的普通话表述吗?谢谢你了。

灌水嫌疑很大的说

网友:
大水泡 好像很常说吧,就是5V 12V  - 5V  -12V,共用的哪个多脚电感线圈

网友:
你所说的这个大水泡呢,应该参考原来的绕法和圈数才行,山寨的电源不说,如果是品牌的话,多绕一圈和少绕一圈是不同的,对输出纹波等都是有影响的!

网友:
那还是算了吧,要是因为这一个电源弄坏一个硬盘就不值了,当做备用板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