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液晶显示器改通用高压板

楼主(2013-09-06):
本人小白 刚刚学修显示器,大概了解显示器改高压板需要找3个信号 VCC,ON/OFF,GND 但是不知道怎么才能在大多数显示器主板上准确并快速的找到VCC和ON/OFF 这连个点,(还有就是改高压板的注意事项等)求各位工程师赐教程,最好是图文并茂或者有视频教程的更好~!
谢谢了

网友:
VCC---电源板上输出一般是两路,一路5V,给驱动板供电,一路12V或是12V多点,就是给高压供电的,
不过要先测量一下,有的电源板上用24V的高压电压,换驱动板时,要看电压,

显示器的高压电路一般主张原样修复,除非万不得以再换,换之前,也要确定灯管完

全正常,还有在单灯测量时,也要注意灯管是不是有对框漏电的情况.不要误判,

最好是找几根带架的灯管,专门用来测试高压板正常与否的,我接到一些显示器,

就是上家盲目改通用高压板,造成高压板剧烈发热,烤坏显示器壳子的,(便宜高压板无保护,灯

管坏了,以为高压板坏了换上用不了几天,又坏,)

驱动板与电源板之间的连接,无非就是:电源地,  5V VCC,BL-EN,还有调节亮度的ADJ

ON-OFF,有的板叫BL-EN  可以找驱动板送来的两根线,一条是调节,一条就是背光开启,

测量时,要以给驱动板一个VGA信号 ,显示器的指示灯有黄变绿时,其中一条线的电压

由0跳到3V左右,就是背光控制线了,注意看一下的话,很多电源板上,都写着接口定义的,

网友:
我想给你弄 但是没的高清的图

网友:
一楼说的不错啊,也就这点东西

网友:
找到 12v 地线 ON 就可以了

网友:
在电源板上都有标的!12V为供电 信号为ON/OFF AND  BLON,还有接地GND 就OK了

网友:
一楼 精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