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的某两只腿 电压迷云

楼主(2013-09-06):
                                                                         DELL    1720
                                                                          KML60  LA-4671P
       故障现象:不显,电流直接到0.4
       老手一看到电流到0.4,已经想到几种可能。量完电压,便是时钟、复位。
        没有的,时钟、复位是没有的,电压是全的。
        查时钟芯片各个条件,周围电容全部有电,供电初步判断正常。当然特别关注下面三只脚。

查周围电阻,部分没电,应该是部分时钟没出。在这里,为53、54两只腿,哥纠结了很久。

PCI-STOP# CPU-STOP#.仔细看各个标注,没有一个不带“#”的,根据我所受到的教育,我知道这是低电平有效,而且在这里是强调了三次,有电就是不对,不然电流怎么会是0.4,怎么会不显示。于是加焊南桥,不行,还是0.4,取下重新植球,还是0.4,而且那两条腿还是3.3。
       这个时候才有点怀疑时钟芯片了,刚好有块废板上有个时钟和这个很相像,换上,OK

到了这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量那两条腿电压,结果全是3.3V
哥真的犯迷糊了,不是有“井”号是低电平吗?有谁懂?讨教了

网友A:
是瞬间而已,就像开关一样你按的时候3.3拉低开始电脑,不按正常是3.3保持着,但是这个要看示波器才能辨别的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5.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瞬间而已,就像开关一样你按的时候3.3拉低开始电脑,不按正常是3.3保持着,但是这个要看示波器才能辨别的

哦,是这样吗?明天我搞示婆器戳一下看看

网友B:
#虽表示低电平有效 但STOP表示停止的意思
如果不是3.3V 那就不会有PCI CPU时钟了
以上纯属个人看法 如不对请纠正

同意楼主

网友:
同意楼上。那2个信号有效是关闭,正常工作应该是无效的,所以是高电平。

网友:
楼主误打误撞把机子修好了 运气很不错啊  这两个信号肯定得是高电平 原因正如4楼兄台所说!

网友:
是低电平停止的意思,3,3V高电平正常

网友:
哥呀,给点面子好不好,我都分析到时钟了,还算是误打误撞呀

网友:
H_STP_cpu#是低电平有效,这个理解的正确,这个信号 在低电平时CPU的时钟是不产生的,所以CPU时钟还是要在H_STP_cpu#为高电平的时候才工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虽表示低电平有效 但STOP表示停止的意思
如果不是3.3V 那就不会有PCI CPU时钟了
以上纯属个人看法 如不 ...

大师似乎想表达,“如果不是3.3V(供电) 那就不会有PCI CPU时钟了”,如果是这样,难道PCI  CPU时钟要两个供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师似乎想表达,“如果不是3.3V(供电) 那就不会有PCI CPU时钟了”,如果是这样,难道PCI  CPU时钟要两 ...

这个是时钟停止吧,低电平有效意思就是低电平时钟就停止,所以平时是高电平

网友:
低电平代表STOP关闭 CPU的时钟那你认为这是正常的?其实反过来推就可以了嘛

网友:
CUPSTOP#   CPU时钟停止信号   低电平有效,PCISTOP#   PCI总线时钟停止信号  低电平有效。

网友:
那两个是信号,不是供电。是某个东东发来低电平信号叫它关CPU和PCI时钟的信号!小弟愚见,勿喷!

网友D:
CUPSTOP#   CPU时钟停止信号   低电平有效,表示在低电平时候CPU时钟停止工作(高电平时候开始工作)
PCISTOP#   PCI总线时钟停止信号 低电平有效。表示在低电平时候时钟 PCI总线时钟停止工作(高电平时候开始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瞬间而已,就像开关一样你按的时候3.3拉低开始电脑,不按正常是3.3保持着,但是这个要看示波器才能辨别的

不知道是我的示波器不行,还是你根本就是推测,不是实践所得。今天测了,只要一开机,这里3.3V的高电平是没有跳变迹象的,有时间和机会你测一下看,如果有不同结果,烦请告知

网友:
引用 网友D:
CUPSTOP#   CPU时钟停止信号   低电平有效,表示在低电平时候CPU时钟停止工作(高电平时候开始工作)
PCISTO ...

太详细了。为了让大家更好的理解,贴上我搜索到的定义:

PCI_STOP#: 当输入为低电平时,关闭除了在逻辑电平为 0 时的 PCLCLK_F 外的所有 PCI 时钟。
CPU_STOP#: CPU 异步暂停控制输入端

PCI_STOP#: PCI 时钟暂停控制端,低电平有效
CPU_STOP#: CPU 时钟暂停控制端。低电平有效

我用示波器测了,一开机就有的3.3V高电平,我是这样想,在深度休眠或者没有开机时,CPU没有工作了,那CPU  PCI当然没有时钟了,那当然就没有电压了,那当然就是低电平了,这不就是“#”有效的使cpu pci时钟停止吗

理解如上,你有理由可以随便喷!

网友:
要结合这个英文意思再看就能理解了。

网友:
这里还要多说两句,当时换时钟芯片时“刚好有块废板上有个时钟和这个很相像,换上,OK”。是的,是可以亮机了,这时候又出现问题了,找不到硬盘,后另一同志买一模一样的全新时钟芯片换上,这时候才是完全OK.呵呵,各位看官记住呀,有时候机子认不到硬盘,是要考虑一下时钟的

网友:
信号对了我来说简直就是看不懂,反正有待像大家多学习,大家说的我都看不懂呢

网友(2014-06-18):
yi dian ye bu dong

网友:
信号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