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1 不跑吗。 求解决啊。泪奔啊== I系列的CPU了=

楼主(2013-09-06):
   故障现象就是 上电大概是在0.8  0.9左右,因为使用的是指针式的电流表具体多少不清楚, 拿到机器看了下上电不减心里想 问题应该不大,最终把客户打发走了。自己慢慢的看开始刷了个BIOS 不行然后又换了一个 还是不行,不知有遇到过的没有,指导指导。 不胜感激啊。

网友:
你怎么判断是不跑码

网友:
有示波器吗?抓LPC-FRAM#的波和内存上的波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