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修电源,长城300p4 开机滋滋声,然后保护

楼主(2013-09-07):
大电容有一稍微鼓,换了一对,分压电阻 通病 一个坏  也换了一对!
现在 各路电压全正常!
短接 绿和地 风扇转一下停, 有滋滋声,  会是什么问题?
494          4脚  待机电压正常  短接不拉低,检查 8脚的 电阻正常。求检测思路

网友A:
还有11脚呢?检查相连的二只推动三极管的C极输出是否一致,如果正常则查主开关管电路

网友:
大电容均压不

网友:
494的供电滤波是否良好?功率管的基极的加速电容性能有无异常?最好换新的试试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11脚呢?检查相连的二只推动三极管的C极输出是否一致,如果正常则查主开关管电路

输出 正常  不明白 为啥要 查主开关管电路
求指教!

网友(点评):
推动输出正常,就表明推动电路正常,主开关管电路的50V小电解如果有问题会导致负载能力弱,限流小电阻变值了也会负载不正常。如果认为没问题也可测量三个电压在保护前的瞬间输出电压,看看那个电压不正常

网友B:
你这个问题是保护了,4脚不拉低就是保护了,保护了测前面没有用,测339部分,对比下,待机测试339     4脚5脚  4脚比5脚电压高, 6脚比7脚高,  10脚比11脚高,8脚比9脚高,开机相反,注意这个思路,339就是这么点保护手段~~~汗不知道有没有说反,才休息了两天就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问题是保护了,4脚不拉低就是保护了,保护了测前面没有用,测339部分,对比下,待机测试339     4脚5 ...

谢谢  大神回复
待机测试339     4脚比5脚电压高, 6脚比7脚高, 8脚比9脚高 10脚比11脚高, 都正常   4  为1.36V  5为 0.2V  其他组也相似
开机  的时候  保护 测的电压   5比4 高正常   7   9     11 脚电压 拉不上来

网友(点评):
检查一下5脚的电压为什么高于4脚(正常启动后也是4脚电压大于5脚的,7楼是记错了),看看5脚的电压从那增大过来的,你准确查到的话电源也差不多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  大神回复
待机测试339     4脚比5脚电压高, 6脚比7脚高, 8脚比9脚高 10脚比11脚高, 都正常   4 ...

你这个情况测开机测下339的1脚有没有高电平,看是不是1脚控制一个三极管,这个三极管控制7500的4脚,如果是的话 就重点测6脚和7脚,因为6脚和7脚是一组比较器,由1脚输出,如果开机是6脚比7脚电压高就要查出7脚的电压为什么没有上去

网友:
494   4脚直接接地  可以启动  只是有滋滋声
各路电压基本正常  只是  5V  有点偏高   电压 5.35
应该是那里保护了 改差的原件都查了 无解

网友A:
5.35V还没到要触发保护的程度,检查二只推动三极管的C极输出是否一致、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5.35V还没到要触发保护的程度,检查二只推动三极管的C极输出是否一致、正常

494     8      11脚待机  都是 2.15V     4脚接地 开机  8   11脚 是 2.16V
2只推动  3极管 拆下来量正常 一致!

网友C:
引脚     待机      短接绿黑          引脚     待机      短接绿黑
1         0.02         0.02               8         1.07       1.07
2         0.03         4.44               9         0.06       0.06
3         5.08         5.08               10       1.35       1.35
4         1.35         1.35               11       0.44       0.27
5             0          4.06               12       0          0
6         1.35         1.35               13       0          0
7         0.28         0.35               14       0          0

引脚     待机      短接绿黑        引脚     待机      短接绿黑
1         0             0                      9       0             0
2         4.84        4.84               10       0             0
3         0.06       0.06                11       2.13        2.13
4         4.31       3.92                12       15.65      15.67
5         1.50       1.50                13       5.08        5.08
6         3.92       3.82                14       5.08        5.08
7         0            0                     15       5.08        5.08
8         2.13       2.13                16       0.21        0.21

网友(点评):
正电压输出的元件检查不出问题,也只有查负电压的元件了,若还不行最后只能用烧机大法了(强行通电,直到发现烧坏的元件为止)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引脚     待机      短接绿黑          引脚     待机      短接绿黑
1         0.02         0.02  ...

强行通电,直到发现烧坏的元件为止  变压器 滋滋响 这样整  怕 爆管啊

494   339  电压都正常吗? 你感觉

网友(点评):
看一下这帖子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91745-1-1.html,测一下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强行通电,直到发现烧坏的元件为止  变压器 滋滋响 这样整  怕 爆管啊

494   339  电压都正常吗? 你感 ...

短接通电后,339的第5脚为4.06V,大于4脚的1.35V(正常5脚为1V左右、小于4脚的电压),结果是2脚输出高电平,控制494的4脚电压升高,于是494的8、11脚输出截止。按情形短接时应该有短时输出,然后因为故障才保护的,检查的重点一般应该在后级(主开关管电路的二极管和电阻如果查过没事就不用管了,50V的小电解通常是直接换新,节省检查时间),主变压器最好用电筒照看一下焊点有没虚焊或引线接触不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强行通电,直到发现烧坏的元件为止  变压器 滋滋响 这样整  怕 爆管啊

494   339  电压都正常吗? 你感 ...

老前辈,339的11脚不管开路还是短接,都是2.13v。这是为何?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前辈,339的11脚不管开路还是短接,都是2.13v。这是为何?

这个要雷动老大 说大概是为何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老前辈,339的11脚不管开路还是短接,都是2.13v。这是为何?

339的11脚正常在待机时是0V左右,短接启动后应该有5V左右的电压,检查相连的其它元件,如没发现试代换芯片(焊一IC座)。  其实我有点不明白你是想问494还是339??!

网友:
引用 网友A:
339的11脚正常在待机时是0V左右,短接启动后应该有5V左右的电压,检查相连的其它元件,如没发现试代换芯片 ...

11脚周围电阻电容值都正常,启动电压5v(绿色)也有。绿色接地,就听到极其轻微的“翁”一声。没有反应了。

把开关管,肖特基两极管拆下来测量,全部正常。(但电路好像就是保护了)

把万用表直接接在12v线上开机,电压从0v升到0.8v 然后就没了(电压慢慢降到0v)

注:339和7500芯片

网友(点评):
另外发帖子吧

网友:
存在短路的情况。。。。

网友:
强制启动有电压输出,为什么还去管7500和339呢
有两点:换两个半桥管基级的1u/50V
查辅助电源的两组电压(包括电容)的可靠性

网友:
修了好几个长城的,都是2个推动三极管有短路,导致的保护。可以拆下来检查下,好像d667吧.
仔细排查,肯定能修好的,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