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主板故障

楼主(2013-09-07):
求主板故障,用主板带灯测试仪测TESTHI灯特亮,开机后LINT1,LINT2灯不亮,用假负载CPU电压0.65V,用珍断卡无显示!

网友:
换真CPU  CPU电压低,要1V以上,检测滤波电容,查I/O侦测脚电压是否高电平

网友:
换真CPU后供电无电压!

网友:
测cpu工作条件,把供电修出来,en,boot,vcc,vid等,测一下能发现问题的,一般en出问题的多

网友:
100%CPU供电出问题,看看工作条件慢慢查下去就可以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反馈出问题呢,出假供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