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亮了就黑屏黑了还亮返复

楼主(2013-09-07):
开机之后一闪出来画面,瞬间黑屏显示无信号一瞬间又亮了画面一闪又无信号,反复如次,个人感觉驱动板坏了,还有没有高手给点别的维修思路

网友:
先排除主机及及VGA线,再刷程序,然后再怀疑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你先拿通用电源板接他的驱动板试一下,看能点亮不,点亮了就是电源板有问题

网友:
坐等高手来解答啊,我这有两台都是这样的,我的是电源板的事,现在正在改板,期待高手出现

网友:
电源板也出这样的毛病

网友:
电源板,按键板,驱动板。

网友:
高压可能  坏了

网友:
我现在正在用的这台长城Z196的液晶显示器之前也是这样的故障,最开始买来就是二手的,上机一切正常就买回来了,用了半年后,出现问题,表现为凡是打开股市行情图时屏幕就开始一亮一灭,看网页等其他应用时都正常,心想我就不拿它看股市吧,结果后来越来越严重,所有应用都时一亮一灭,没法用了,思考故障原理,猜测可能是外置电源的问题,因手头没有替换的电源就闲置了。等到后来急用时,拆开电源,果然发现主电容(470V100uF)鼓了,于是买来电容替换上去,果然修复,一切正常了。买回的电容比原装的长一些,无法像原装的电容那样平躺着装到电源盒里去,只好把电源盒挖了个孔,直立安放。反正是自己用的,不用太在意外观,改天上图。

网友:
是不是按键连电了

网友:
把按键拔掉试试

网友:
先测电源板和高压板吧,亮一下就灭,一大部分是电源板和高压的问题!

网友(2014-06-26):
高压 或者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