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300电源12V只有10.55不正常

楼主(2013-09-07):
长城300电源12V只有10.55不正常。是哪里故障?求解!

网友:
檢查二次輸出側12v電容部分.

网友:
应该是待机电路不正常,能说详细点吗

网友:
换12V输出电容 带负载看看。

网友:
换12V电容,或者加个硬盘测下,一般电源空载电压偏低是正常,负载电压正常就可以

网友:
换12V输出电容和肖特基二极管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