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36不能用电池但是能识别到电池

楼主(2013-09-07):
cq36不能用电池但是能识别到电池   系统里电池 有80%的电量但是不能充电 但是一拔适配器马上掉电 没电  了  是电池坏了?

网友:
电池充电电路有问题

网友:
不能他说修啥就修啥吧? 我们是搞维修的,要修什么只有我们说了算,那些人根本就不懂,说几句专业点的行业术语就把他吓倒

网友:
先换个电池试一下。

网友A:
我是修机器的时候问清楚是什么问题,能开机的机器略看常用功能是否正常。像你这台机器修显卡的就要跟他说清楚:原来是开不了机的没法知道其他部件正常,原来是好的部件修好显卡后也是好的。原来是那里不用的话我看看我能帮你弄咯。不是要一接到机器就拆机上手术台干了,这样后果很严重。遇到好说的人还好遇到不好说的就悲剧了。技术和嘴巴是核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修机器的时候问清楚是什么问题,能开机的机器略看常用功能是否正常。像你这台机器修显卡的就要跟他说清 ...

原来是显卡坏的修好了 那傻逼 拿回去用几天   后来跑过来说电池 坏了 说我弄坏的   郁闷 死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是显卡坏的修好了 那傻逼 拿回去用几天   后来跑过来说电池 坏了 说我弄坏的   郁闷 死 了

看来我回了还是百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