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显卡风扇教程

楼主(2013-09-07):
我虽然不是专业的维修人员,但是对硬件维修有着极大的热情2楼是我以前改风扇的时候留下的照片

网友:
相机被我们班支书拿走了,只能用手机来拍啦,将就看哈~

想起给显卡拍照的时候已经四分五裂了,这个是我显卡原来的样子,网上找的:

蓝宝的显卡原装散热器声音大,越听越不惯。又在网上瞎晃悠的时候看到看到超频三的珊瑚海VGA散热器才¥25,加上散热片也不过30多,正好利用换下的原装CPU的风扇,试试看行不行咯。

开始换件:

1.买了两个材料:
超频三珊瑚海散热器:¥25

超频三八爪鱼显存散热片¥8(还价=¥5):

2.开始咯,把原来的显卡风扇卸下来了,涂上硅脂

这下囧了,散热器蓝宝4670的显卡风扇电源插口会挡住,只能用老虎钳拔掉保护套。

3.注意红色框内的东西,拔掉保护套以后剩下的电源针脚,千万不要碰到散热器而导致短路,我中间垫了一张纸来绝缘,针脚可以用钳子剪断

4.  9cm的风扇太贵了,用了换下来的原装AMD CPU风扇……
两边用缝衣服的线固定的,不容易啊不容易…………

5.仔细检查一下有没有短路的地方,贴上显存散热片,重新塞回机箱里~
注意看哈,我机箱用了后侧走线

6.这个是换散热器以后用CCC做了一下超频测试得到的最高温度:

显卡只有小超(CPU Clock默认650MHZ,Memory Clock默认700MHZ),显卡和CPU不一样,显卡超频会使显卡大大折寿
原来最高可以达到56℃的,现在40℃,哈哈,四舍五入就相差20℃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