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显示器 电源板 12V5V 电压始终不稳定12.9-12.7使劲跳

楼主(2013-09-07):
AOC显示器 电源板 12V5V 电压始终不稳定 数字表测试12.9V-12.7V使劲在跳  换二级电容无效 换50V22uf电容无效 切断12V高压供电无效 还有什么故障可能呢?

网友:
查300V换431 光耦

网友:
有可能是正常,这点波动应该关系不大

网友:
请问你是接信号板了吗?

网友:
電源板要上假負載,輸出部分串個電位器就行了.

网友:
空载会跳很正常吧。

网友:
整流二极管检查了吗?

网友:
0.2v的误差没事吧。通电测试机器了没?

网友:
跳的也不大呀。5V怎么样

网友:
听听是不是有吱吱的响,查查外围,吱吱的响就是不停的在起振,一般和反馈没关系

网友:
楼主说的不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