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K43A开机掉电

楼主(2013-09-07):
接到片联想K43A的主板。目测主板 CPU芯片被换过。板号:DAOLE8MB8EO  3代内存 故障为开机电流到0.4A瞬间掉电。
通过测量发现CPU和显卡电压没出,找出图纸看了下时序,这机器要显卡电压出来后
显卡的PG发出与HWPG总和后才会出CPU 电压。(这里如果不确定是否先出显卡电压可以去掉显卡供电芯片的
PG  所以先修显卡的电压出来。)
经过检查发现显卡供电Oz8118 的供电 与开启都正常,MOS管也正常 后继也无短路
就是不出显卡电压    根据经验先更换8118芯片 无果,用风枪吹热显卡后偶尔会出显卡电压
感觉不稳定。  最后 加一个滤波电容后解决问题( C558)
写出来 希望以后遇到的人不要走弯路。

网友:
有点高明,,它原来的电容坏了吗,还是容量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