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428能触发但有很多情况下不亮机

楼主(2013-09-07):
电压都正常,可是不亮机(偶尔能亮),电流跑到1。08A就不动了(正常是1。3A)!
PCI RESET 3。3V OK
其他CPU RESET脚没找到(但又不想从CPU  C1脚量)怕弄坏CPU
求建议/思路

网友:
把桥干下来 重新弄

网友:
先刷个Bios再对显卡预热一下看能显不,估计是显卡脱焊

网友:
可能是显卡吧, 加焊下试试。

网友:
一般给段时间后第一次能开就亮机了,如果没开起又要等几个小时后才能再开

网友:
不亮时,风枪吹吹显卡

网友A:
从多少开始跳的,在你确认过内存的时候,就是显卡不过 ,加焊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多少开始跳的,在你确认过内存的时候,就是显卡不过 ,加焊显卡!

不明白你的意思“从多少开始跳变”? 我的是电流升到1。08A就停了,我感觉拆了内存也是升到1。08A就停止不再上升。
偶尔亮机的时候(1。3A)是没有跑系统的(没挂光盘和硬盘)?
能否告诉怎样确定是过了内存?谢谢

网友B:
根据你的描述 确定是桥的问题 90%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根据你的描述 确定是桥的问题 90%

你认为是北桥问题?还是。。。?你修过此板吗?

网友:
这样的机器有没有NEC大电容呀

网友:
有的!在CPU背面

网友:
显卡问题了我以前也有过这样的经历的

网友:
显卡坏了?偶尔还能点亮显示呀?
是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