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I转VGA,接口定义

楼主(2013-09-07):
因为不常修显卡,今天一个显卡短路,修好后发现没有VGA接口。而我这里没DVI转VGA的只能自己转一下。

之前也没试过
先把1,2,3RGB,和得行场信号接上。
找到DVI和VGA接口定义图如下:
VGA:

DVI:

从主板拆了个VGA头,把RGB和行场连接后,开机,可以显示。但图像暗淡无光。
想到,是不是主板的地和显示器的地没有连接。
把它们连接后正常显示。
不知道其它的显卡是这样的吗,反正我这个可以显示。

网友:
其实我不想说那么多不好听的,但是这种就是一个转接头的事,用一个转接头直接就是vga信号

他这是何苦 转接头没几块钱

网友:
没办法,修个显卡主板也没多少钱。
很多事情都是身不由已的。
只能忍,强大自身。

网友:
能省就省,开源接留,技术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