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BIOS错误

楼主(2013-09-07):
开机提示这个,刷BIOS也是这个结果not enough space in runtime area ! !
SMBIOS data will not be available
press F1 to Resume
请问如何解决呢

网友:
可换个BIOS芯片试下

网友:
已经解决了 因为前面是使用MSI自带主板BIOS中U盘FLASH 更新 后面用DOS中用AFUDOS 参数带各/N刷新NVRAM区就没问题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