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M LX V2插电源 自动上电 ,不跑码,绝对是个通病,求高人指点

楼主(2013-09-07):
华硕P5G41T-M LX V2 插ATX电源自动上电,无复位,不跑码,短接开关不关机,排除IO问题,复位针只有2V电压。求高人指点。
坛上有两例一样的故障已修复的,不过都是牛逼人物查出故障也不说明问题在哪,求教个能指点一二的朋友。

补充内容 (2013-9-15 13:55):
自动上电故障已解决。答案在六楼,不过无CPU供电。总线供电管发烫,还有毛病。

网友:
我也遇到相同问题了

网友:
&aid=NTUzNTI3fGM2NjIwMzVhfDEzNzg1MzQ2MTB8ODEwNzk2fDU0MDMwOA%3D%3D

网友(点评):
请问你们的点位图是在哪儿找的,,,,麻烦你们说一下,,,谢谢

网友:
那就只能参考了

网友A:
通电自动上电时ATX PG信号脚电压只有1.2V。打开点位图发现此脚与红圈内的两个二极管是直连的。至于哪个脚可以自己量下,红圈上面那个182的电阻也是直连,不过电阻测了是OK的。ATX PG阻抗有1900多。其实是不正常的,拆两个二极管下来没发现有坏的,再次装回去,发现ATX PG电压5V正常了,不再被拉低,判断可能是接触不良,不过阻抗依然高达1900,目前能触发能断电,没发现开机电路有毛病,暂时到这,不过又有新问题,CPU供电没有,且北桥总线供电两个场管严重发烫。检查中。有结果再发上

补充内容 (2013-9-16 22:09):
补充一下,信号打错了,不是ATX PG,是PS-ON。打快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通电自动上电时ATX PG信号脚电压只有1.2V。打开点位图发现此脚与红圈内的两个二极管是直连的。至于哪个脚 ...

自动上电和ATX-PG     有什么关系,,,是不是应该和  PS-ON有关,,,

网友(点评):
打错了,不好意思,是PS-ON

网友C:
我也修过一块华硕P5G41 上电自动上电,换过IO 后来无意中测到,PWROK 这个信号不正常  也只有,1。2V   换了一个822排阻 搞定,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打错信号了,是PS-ON

网友D:
这个的确是通病,我也遇到过几台,一般都是绿线相连的排阻坏了。你换换试试,就在IO的旁边

网友(点评):
你说的那个排阻我查过了,是正常的,也换了,没管用。

网友:
华硕的这种板,上电不跑码的时钟芯片不良或外围有问题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修过一块华硕P5G41 上电自动上电,换过IO 后来无意中测到,PWROK 这个信号不正常  也只有,1。2V   换了 ...

请问是SATA口旁边的排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的确是通病,我也遇到过几台,一般都是绿线相连的排阻坏了。你换换试试,就在IO的旁边

这个我可没找到

网友:
确实有排阻坏了的 不过 其他的就检测不出来

网友:
看看cpu供电脚的en

网友:
仔细检查

网友(2014-03-01):
引用 网友B:
自动上电和ATX-PG     有什么关系,,,是不是应该和  PS-ON有关,,,

同样问题我也遇见了

网友:
跑线跑到ps1113  pson不知道连在那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86841-1-1.html 我之前发过的一个贴子,PWROK 上拉排阻问题

网友:
不太懂是开关机控制脚的排阻坏了,还是什么

网友:
ASUS G41板坏得很多,大多是822故障,另外,GB桥也坏得较多。

网友:
挨个测量822 排阻 会有惊喜的

网友:
asus的主板现在真不怎么样,坏的很多

网友:
无CPU供电就查CPU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啊,查VCC, EN ,一般都是无EN导致,看看EN是否是VTT_PG转化的,查查前端总线电压是否1.2V.   仔细按时序查啊。

网友:
我有块一样的可以正常开关机,但是不跑码,无复位,vrm_pg和prm_ok都上好的

网友:
就看CPU供电部分的问题嘛

网友:
看看PSON和SLP_S3#的线路。。。

网友:
5分钟前修了一片和你一样的板子,故障一样。复位等常亮,复位针只有1.98V,自动触发不关机,内存电压只有1.2V。其实这个板子供电时钟都正常,复位不正常,复位信号的产生条件是高电平的PWROK和VRMPWRGD送到南桥,逻辑相与后产生PCIRST#和PLTRST#,我追线发现PSON和PWROK都为跑到IO芯片中间那个822排阻,更换此排阻后,PWROK起来了,顺利跑码。另外,华硕G41这个板子不跑内存,电压就是1.2V,不要纠结!楼主可以试试,IO 右上角中间那个排阻!

网友:
此板我修了5块 都是一样的问题 ,只要把IO旁边的822排阻加焊就好了,不知道你这一块行不行

网友:
14楼  的这个兄弟修这块板 也真是郁闷喔   呵呵

网友:
这些板子是很多毛病。。

网友:
排阻822的问题点

网友:
IO边上两个822,里面的那一个排阻坏会自动开机不能关机

网友:
技嘉的通病就是BIOS程序容易损坏,既然自动通电故障已经解决了,刷个BIOS程序试试

网友:
修过几块都是换io附近的822电阻马上就好 了

网友:
为什么不把 点位图和 图纸 贡献出来呢?   大神 行行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