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LS19A330能显示无信号但接了信号也不显示

楼主(2013-09-07):
三星LS19A330能显示无信号但接了信号也不显示,按键也不能切换数字和模拟信号,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通病程序损坏

网友:
刷个程序就搞定  论坛有下的

网友:
你把所有按键线拔了试一下!看有信号木?然后用万用表量测按键看短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