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驱动精灵/驱动人生

楼主(2013-09-07):
对于装完系统以后还有未知设备的,现在很多人就第一时间去下载个驱动精灵或驱动人生,其实90%以上根本不需要这些,因为常用的主板芯片组有三家人:Intel、AMD(ATI)和nVidia,常用的显卡也是这三家人,常用网卡/无线网卡就是Intel、Broadcom、Atheros/Qualcomm(后来被高通收购了,就改成Qualcomm)和Realtek,声卡大部分是Realtek,有部分是VIA,笔记本还有IDT的
那么如何判别要装的驱动是哪一个呢,就是在设备管理器未知设备详细信息的“设备ID”,“VEN”字段就可以判别是哪家人的:
VEN_8086=Intel,VEN_1002=AMD/ATI,VEN_10DE=nVidia,VEN_14E4=Broadcom,VEN_168C=Atheros/Qualcomm,VEN_10EC=Realtek,VEN_116=VIA
归纳起来,需要的驱动程序真的不多,只需要Intel、nVidia、AMD(ATI)的主板芯片组驱动和显卡驱动,Intel、Broadcom和Realtek8168/8136(在主板的网卡中,这两种是最常用的,特别是8168)网卡驱动,Realtek HD Audio驱动,基本可以搞定9成以上驱动,剩下的去主板或笔记本厂家下载就行了。

最难搞的,就是在笔记本上,厂商不提供XP驱动而你必须装XP,而且显卡是AMD的,或者声卡是IDT的——这两个厂家都不提供公版笔记本驱动,AMD的还可以把其它厂家如联想相同或同个系列芯片驱动程序通过修改(硬件ID的DEV字段)来使用,IDT的声卡XP驱动就很头疼,HP最喜欢用,修改驱动程序很难,而且装上以后有可能有问题,比如插耳机插孔有声音但外放没声音或者话筒不正常的,这时候试一下驱动精灵/人生,如果解决不了,坚决上Win7

网友:
沙发,传说中的沙发。学到了不少东西。

徐州海云弯不张 -2 严禁灌水

网友:
也不是说完全没用吧。至少我还能一下子知道哪些驱动有更新,不用一个一个去找

网友A:
是个方法,不过感觉还是驱动精灵来的实在、

网友(点评):
用户家的网速慢用驱动精灵可就耽误时间了。

网友:
驱动未必最新的最好。特别是给别人装的,稳定压倒一切

网友B:
PCI\VEN_10DE&DEV_0DF7&SUBSYS_397F17AA&REV_A1\4&8F789FD&0&0008
USB\VID_0BDA&PID_0139\20100201396000000
这两个驱动精灵和驱动人生都驱不上,说说这个怎么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个方法,不过感觉还是驱动精灵来的实在、

手头有了常用的驱动,就不用每次去下载,浪费时间,现在的驱动好多都不小,当碰上下载速度才几十K时,驱动精灵/人生就悲剧了,而且现在这两软件都绑定了某些不良软件,虽说可以去掉勾,但一个是麻烦,一个是不小心按太快了就中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PCI\VEN_10DE&DEV_0DF7&SUBSYS_397F17AA&REV_A1\4&8F789FD&0&0008
USB\VID_0BDA&PID_0139\201002013960000 ...

PCI\VEN_10DE&DEV_0DF7&SUBSYS_397F17AA&REV_A1\4&8F789FD&0&0008这个是nVidia的显卡
nVidia桌面显卡没有DEV_0DF7
NVIDIA_DEV.0DE0 = "NVIDIA GeForce GT 440 "
NVIDIA_DEV.0DE1 = "NVIDIA GeForce GT 430"
NVIDIA_DEV.0DE2 = "NVIDIA GeForce GT 420"
NVIDIA_DEV.0DE4 = "NVIDIA GeForce GT 520"
NVIDIA_DEV.0DE5 = "NVIDIA GeForce GT 530"
NVIDIA_DEV.0DF8 = "NVIDIA Quadro 600"
NVIDIA_DEV.0E22 = "NVIDIA GeForce GTX 460"
NVIDIA_DEV.0E23 = "NVIDIA GeForce GTX 460 SE"
NVIDIA_DEV.0E24 = "NVIDIA GeForce GTX 460 "
NVIDIA_DEV.0F00 = "NVIDIA GeForce GT 630"
NVIDIA_DEV.0F01 = "NVIDIA GeForce GT 620"
NVIDIA_DEV.0FC0 = "NVIDIA GeForce GT 640"
NVIDIA_DEV.0FC1 = "NVIDIA GeForce GT 640 "
NVIDIA_DEV.0FC2 = "NVIDIA GeForce GT 630 "
NVIDIA_DEV.1040 = "NVIDIA GeForce GT 520 "
这个显卡有可能是修改版,我觉得最大嫌疑是用Quadro 600修改的(DEV_0DF8,红色字体部分),如果是这样,你下载nVidia桌面显卡的驱动,运行后提示没找到显卡不用管它,在C盘会生成安装文件夹,在里面找到“nv4_disp.inf”这个文件夹,双击打开,把DEV_0DF8修改成DEV_0DF7——如果我没记错应该有两处,保存后运行Setup应该就可以了——是C盘这个文件夹里面的Setup,不要再运行下载回来那个

VID_0BDA&PID_0139这个应该是USB无线网卡驱动,外壳上应该有牌子和型号,直接去厂家主页下载

网友:
IT天空的驱动自动识别安装 这个软件挺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PCI\VEN_10DE&DEV_0DF7&SUBSYS_397F17AA&REV_A1\4&8F789FD&0&0008
USB\VID_0BDA&PID_0139\201002013960000 ...

VEN_10DE&DEV_0DF7,这个是nVidia的显卡,不过nVidia的桌面显卡中,是没有DEV_0DF7的,倒是有DEV_0DF8,是Quadro 600的显卡,估计你碰到的是“修改版”显卡伪装GT4XX系列的。可以这样操作,下载去nVidia官网下载桌面显卡的驱动,运行,估计会报告没找到显卡,不用理会,去C盘刚才生成的nVidia文件夹下面,找到nv4_disp.inf这个文件,打开后查找0DF8,全改成0DF7,如果我没记错,应该有两处,保存后到这个生成的nVidia文件夹运行Setup,应该就可以了。
而USB\VID_0BDA&PID_0139应该是USB接口的无线网卡,这个直接看看外壳上的品牌和型号直接去官网下载就行啦

网友:
这些还是要人去记的 还是觉得傻瓜软件顺手

网友C:
這也是個好方法,要想高效工作還得驅動人生。

网友:
学习来了 我觉得还是用驱动精灵好点

网友:
字太多懒得看,所以还不知道你说什么,

网友D:
意识是厂家一样是通用的是吗

网友:
下个万能驱动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也是個好方法,要想高效工作還得驅動人生。

1、手头把常用的驱动准备好,直接安装;
2、先下个驱动精灵/人生,然后等它慢慢下载,碰上网速慢的比如几十K,等上三、四十分钟,然后再安装,更抓狂的,发现网卡根本没驱动……

哪个效率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意识是厂家一样是通用的是吗

nVidia的桌面显卡就一个,下载放在手边就行了,不管是哪家人的,只要是nVidia的照装不误;
ATI的桌面显卡驱动要准备两个,一个是目前最高版本的通杀所有HD系列,一个是X系列的,ATI的如果要用完整版驱动,还得装微软.net组件,也是所有厂家的显卡通杀;
Intel可能得准备三个,一个是865及以前的,一个是91X~G4X系列的,一个是目前最新的7系列以及6、5系列的;
网卡方面,准备Realtek 8168和8136,Atheros的L1、L2以及VX还有Marvell Yukon基本就够了,也可以顺便加上Intel的Pro
声卡基本就是Realtek的HD Audio和AC97(现在都很少见了),再加个VIA的VT1702S/05/08B/08S/16S/18S(这个驱动是全系列Windows通杀)

网友:
我最讨厌什么驱动人生的,专业装系统重来不用这垃圾软件

网友:
还是用驱动精灵方便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