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问题

楼主(2013-09-07):
现在很多新主板都没有PCI槽了,我们手头的测试卡就没有用了,是否有PCI-E的诊断卡

网友:
好像没有吧,那天我去电脑城问了,没有

网友:
有,#宝上能找到

网友:
X宝有卖,不过主板用的PCI-E检测卡准确率不怎么高,不好用

网友:
这个可以有,只是还不很成熟!

网友:
以前的同学买过,但听说不好用。

网友:
这个应该有,只是还不很成熟

网友:
0.0.0.0.0.0.0.0.

网友:
还有USB的诊断卡

网友:
没有PCI槽的主板差不多都是低端的,真坏了直接换吧。ITX不算

网友:
不是吧!我见700元以上主板很多没有PCI,反而500元以下的主板很多带PCI,最夸张的是见过一张1XXX的主板,上面有两条PCI-E X16,四条PCI-E X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