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2220MB

楼主(2013-09-07):
求DELLST2220MB的MCU,先谢谢了,急用,屏型号M215H3-LA1 REV.C1

网友:
现在找了个驱动刷上了,驱动板上VGA接口处换了个六脚的三极管,开机也有图像了,就是自己一开一关,在那不停的开关机,各位有什么看法的,指点一下

网友:
哥们把你那程序发上来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