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P有时能开机有时开不了

楼主(2013-09-07):
    最近接到两台华硕K42JP,一台机壳上标示K42J内存槽上面标示K42JP。另一台机壳和内存槽上面都是标示的K42JP。都是一样的故障。有的时候能开机有的时候开不了。能开的时候使用正常。看论坛里面很多帖子说这个是BIOS通病。于是下载BIOS。论坛里面一搜索。那叫一个多啊。而且都能对号入座。就随便下了一个。一台刷上去正常开机。就是鲁大师测CPU温度飚老高了。另一台刷上去故障依旧。于是又去下载其他的。也不记得下了几个了。总之我桌面上全是K42JP的BIOS了。人也刷BIOS刷麻木了。还是故障依旧。那叫一个无语啊。 论坛里面能找到的K42JP的BIOS我基本上全给刷了个遍。各位大师你们遇到过这种刷N个都刷不对的吗?这种的该怎么整呢。

网友:
BIOS芯片也换过了。。。。。。

网友:
把另外那台的bios掉过来看看是不是bios坏了啊

网友:
看好内存槽型号的BIOS 来刷才好的。如果那台能亮机了和另一台调换看看,会有什么惊喜的?

网友A:
...........你们好像看帖没看完  内存槽上写的就是K42JP  我就按那上面下的。 还有,机器没亮。要是能亮一台不就都能好了。我也就用不着这么郁闷了。这两台都是时亮时不亮的。多次触发偶尔有一次能亮机。刷好的一次还是CPU温度会报警的。而且用了一两天又不行了。然后再刷就又回到时亮时不亮的故障。

网友B:
这个机器换读卡器上面的电感就一直亮了啊,不亮的时候cpu供电偏低。不是bios 问题

网友:
这也是这机器的通病吗?  手头正好又来了台这机器。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换读卡器上面的电感就一直亮了啊,不亮的时候cpu供电偏低。不是bios 问题

这电感好像真不正常。竟然有阻值。换了个现在一直能亮。我放到明天再看看。如果真是这问题的话真要吐血啊。太坑了。就没遇见过电感这么容易坏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们好像看帖没看完  内存槽上写的就是K42JP  我就按那上面下的。 还有,机器没亮 ...

听说刷BIOS后,温度不正常的,好象有解决方法我也没试过,一个什么大马的学员上传的,饼哥有转你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听说刷BIOS后,温度不正常的,好象有解决方法我也没试过,一个什么大马的学员上传的,饼哥有转你看下

额,那个是BIOS问题。BIOS版本不对就会温度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换读卡器上面的电感就一直亮了啊,不亮的时候cpu供电偏低。不是bios 问题

上次遇到一个没修好。。希望遇到下一台能有所收获。。。